请教zigbee硬件设计问题

楼主(2009-02-11):
最近采用freescale的参考设计,修改了一个自己的板子,射频部分我没有做过改动,只是加上了我自己的功能。
我对pcb天线设计不太明白,采用了参考设计的pcb天线,两层板,板厚0.8,铜箔厚度1oz,我有哪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不好说

高频的玩意儿你100%拷贝可能也不会成功。PCB的板材和介电常数不一样,你照原样设计的天线就有可能偏离最佳状态。最好是用仪器测一下调一下,让其工作频点和增益最优化。

网友B(2009-04-21):
ZigBee是好东东,可以好好应用下

网友C:
wifi的低功耗一解决,zigbee还有市场吗?

网友D(2010-01-04):
天线那块可以抄下来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基材介电常数、基材电介质正切、基材厚度、铜皮厚度、走线宽度、焊盘及过孔等。细心一些可以搞定的,如果熟悉传输线和天线理论的话,还可以自己微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