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GB60和MC9S08AW6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2-15):
MC9S08GB60和MC9S08AW60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电压

工作电压不同 一般需要低功耗的时候使用MC9S08GTGB

网友B(2010-12-03):
MC9S08GB60CFUE
类别 集成电路 (IC)
家庭 嵌入式 - 微控制器,
系列 HCS08
核心处理器 HCS08

芯体尺寸 8-位

速度 20MHz

连通性 I²C,SCI,SPI

外围设备 LVD, POR, PWM, WDT

输入/输出数 56

程序存储器容量 60KB (60K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 FLASH

EEPROM 大小 -

RAM 容量 4K x 8

电压 - 电源 (Vcc/Vdd) 1.8 V ~ 3.6 V

数据转换器 A/D 8x10b

振荡器型 内部

工作温度 -40°C ~ 85°C

封装/外壳 64-LQFP

..................................
MC9S08AW60CFUE
类别 集成电路 (IC)
家庭 嵌入式 - 微控制器,
系列 HCS08
核心处理器 HCS08

芯体尺寸 8-位

速度 40MHz

连通性 I²C,SCI,SPI

外围设备 LVD, POR, PWM, WDT

输入/输出数 54

程序存储器容量 60KB (60K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 FLASH

EEPROM 大小 -

RAM 容量 2K x 8

电压 - 电源 (Vcc/Vdd) 2.7 V ~ 5.5 V

数据转换器 A/D 16x10b

振荡器型 内部

工作温度 -40°C ~ 85°C

封装/外壳 64-QFP

...................................
北京富百纳微电子有限公司

MR.WANG .QQ:399069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