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9S12DP256BMPV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09-02-18):
MC9S12DP256BMPV程序烧录进去后,程序跑不起来,用Codewarrior只可以单步跑。那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
帮帮小弟。

网友A:
原因太多了

可能是看门狗复位,也可能是外围硬件问题...
别急着把你大堆的代码往里灌,先写一些最简单的代码测试局部功能,可以吗?

楼主:
如果是看门狗复位该怎么办?

外围硬件没有问题。简单的程序也跑不起来。只是单步可以走。
如果是看门狗复位该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是看门狗复位该怎么办?

记得要清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