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12 比较匹配问题

楼主(2009-02-21):
用oc7输出宽度为10us的方波

采用12m晶振

总线时钟为6M

原来程序这么写:

TC7=TC7+59

但发现一阵有信号一阵没信号;

两断信号之前差很长时间

后来把上面的语句改成了

TC7=TCNT+59

信号就好了,但还是有错误,

有一个宽度特别长

不知为什么

请教各位o(∩_∩)o

网友A:
先读清手册吧

先读清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