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M字节Flash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2-25):
我用的主控MCU是Freescale 的 S12XDP512,外接了一个AMD公司生产的AM29LV128的16M字节的Flash芯片。可是主控芯片是5V供电的,Flash芯片是3.3V供电的。AM29LV128手册上IO引脚的电压范围为3.0-3.6V。可以直接连接么?长期会不会减少AM29LV128的寿命。本来想找一个ADM或者Intel公司的其他产品,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产品,希望哪位高手可以帮一下忙,不胜感激。

网友A:
勉强可以

MCU输出至Flash芯片的连线中串一个电阻(没有特殊原因就10K吧)就可以搞定。问题在于Flash输出至MCU的一条数据线,对于Flash输出的3.3V高电平,5V工作的MCU是否判断成“1”不敢绝对保证,但一般情况下都认为是“1”;不过针对这条线,最可靠的做法还是在中间加点电平变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