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S12C IRQ下降沿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9-02-26):
9S12C96 IRQ下降沿中断仿真运行与实际运行的差别:
在P&E USB MULTILINK仿真的情况下中断正常.不用仿真器实际运行,只要下降沿到来,就一直中断. 怎么感觉有点像低电平中断.(IRQCTR_IRQE = 1;设为下将沿中断).
郁闷....仿真正常实际运行竟然不正常.
请给位指点.

网友A:
显然

清除中断标志时做得不到位.

楼主:
据我了解,对于IRQ中断来说,本身并没有中断标志位.

另一方面,现在的问题的仿真运行与实际运行怎么会呈现不同的效果.

网友B:
有中断标志位

而且一定要清,否则一直中断。

楼主:
johnwjl,能告诉我是哪个寄存器吗

DATASHEET根本找不到有IRQ中断标志位....

网友B:
你找一下IRQACK位

中断后,IRQACK置1即可。

楼主:
9S12C DATASHEET没有IRQACK位的.

codewarrior生成的工程中特殊寄存器的定义IO_map,也没有IRQACK位的定义.
你指的是哪一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B:
JM

JM系列的。

网友A:
抽空看了一下9S12的数据手册

确实如楼主所言,9S12的IRQ是没有对应的中断标志的。该中断只能为边沿触发,一旦相应了中断服务程序,中断请求标志将被自动清除。故不存在我先前说的“清除中断标志时做得不到位”之说。特向楼主致歉。
这样看来应该是其他原因所造成的。按此IRQ的特性,唯一可能就是输入信号边沿有抖动,程序全速运行时连续响应多次中断。

网友B:
我也致歉。

因为没看过9S12的手册,一直在用JM系列。
LZ可以在IRQ加一电容拉地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