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模拟EEPROM时问题

楼主(2009-03-16):
flash的0xf700开始到0xfd00设置为EEPROM

以下这种把地址直接赋给变量abc是否可以???

我已经这么做了,还是可以用,但心里总觉的

有些不放心,请张老师及用过的兄弟们指点一下。

void a(void)
{
   uint abc = 0;
   abc = 0xf700;
}

楼主:
在线等。请兄弟指点啊。

指点一下兄弟。

网友A:
赋值本身没问题。

问题是你后面要干吗?如果把0xf700作为指针来读数据,这样做就不是很恰当。建议用
byte* eepromPtr = (byte*)0xf700;

楼主: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我已经更改过来了。

贴出来看一看。

#pragma CONST_SEG DEFAULT
const INT32U RKE_SerialNum0 @0xf700;
const INT32U RKE_SerialNum1 @0xf900;

INT8U SAVE_SERIAL_NUMBER(INT8U SeriCnt)
{
    INT16U *serial_flash_addr;

    static INT16U TempBuf[2] = {MB_ZERO};

    if (MB_First_Key == SeriCnt)
    {
        serial_flash_addr = &RKE_SerialNum0;
    }
    else if (MB_Second_Key == SeriCnt)
    {
        serial_flash_addr = &RKE_SerialNum1;
    }
    else
    {
        return (0);
    }

    TempBuf[0] = RKE_FIFO_DATA[3] & 0x0fff;
    TempBuf[1] = RKE_FIFO_DATA[2];

    FlashTmpBitVar = EraseEE((INT8U *)serial_flash_addr);
    if (FlashSuc != FlashTmpBitVar)
    {
        Delay(100);
        FlashTmpBitVar = EraseEE((INT8U *)serial_flash_addr);
        if (FlashSuc != FlashTmpBitVar)
        {
            Delay(100);
            FlashTmpBitVar = EraseEE((INT8U *)serial_flash_addr);
        }
    }

    FlashTmpBitVar = WriteEE((INT8U *)(serial_flash_addr), &TempBuf, MB_Seri_28bit);
    if (FlashSuc != FlashTmpBitVar)
    {
        Delay(100);
        FlashTmpBitVar = WriteEE((INT8U *)(serial_flash_addr), &TempBuf, MB_Seri_28bit);
        if (FlashSuc != FlashTmpBitVar)
        {
            Delay(100);
            FlashTmpBitVar = WriteEE((INT8U *)(serial_flash_addr), &TempBuf, MB_Seri_28bit);
        }
    }
}

网友B:
记住有@了,看来可以胡作非为了~等有时间来倒塌飞思卡尔

楼主:
hotpower

hotpower 老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莫非有什么BUG吗?????

不要吓我啊,这个产品已经了1K的订单了。

你说明白一点好吗???

网友B:
不是此意思~~~这样才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