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调试问题

楼主(2009-03-16):
请问在用BDM调试时,数据写入LASH模拟EEPORM的里面。

在下次重新BDM调试时,可不可以不擦除EEPROM里的数据啊???

这样有利于查找问题所在,并且可以用EEPROM来记录问题。

请老师指点,有没有什么方式或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目的。

谢谢老师!

网友A:
我想肯定能采用“FLASH二次写入技术”~~~

声明:俺没用过一款的飞思卡尔单片机,若楼主应用成功,纯属虚构~~~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q=FLASH%E4%BA%8C%E6%AC%A1%E5%86%99%E5%85%A5%E6%8A%80%E6%9C%AF&btnG=Google+%E6%90%9C%E7%B4%A2&meta=&aq=f&oq=

网友B:
两回事(FLASH二次写入)

楼主的需求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如果Flash区本身没有被安全加密。但BDM工具好像不支持Flash部分擦除的功能,目前的调试环境只能实现芯片整体擦除,故原先作为EEPROM模拟的Flash内容无法保持。

楼主:
OK

谢谢张老师的指点。

我明白怎么做了。

网友C:
可以的。

可以的。

网友D:
请教wacke。

如何实现?

网友E(2009-05-29):
可以的

用P&E的仿真器是可以的
第二次进入不要擦除flash就行了。在CW的调试窗口里可以看到EEPROM里的数据。我们这样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