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32烧写能不能不整片擦除FLASH?

楼主(2009-03-31):
因为我用了一页FLASH模拟EEPROM,每次调试烧写,把整片FLASH擦除了,模拟EEPROM数据也掉失,请教教主,有没办法解决此问题。我希望模拟EEPROM的那一页FLASH不被擦除。

网友A:
见先前的讨论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2&page=1&t=3266206&tp=EEPROM%u8C03%u8BD5%u95EE%u9898

楼主:
谢谢,把答案贴出来,方便查看。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 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两回事(FLASH二次写入)

楼主的需求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如果Flash区本身没有被安全加密。但BDM工具好像不支持Flash部分擦除的功能,目前的调试环境只能实现芯片整体擦除,故原先作为EEPROM模拟的Flash内容无法保持。

网友B:
用IAP。

如果是加密的话,一定会全片擦除的.......不加密貌似有不可能。

哦,看错。楼主是在调试中...

呵呵,如果是用我的手持机烧写,可以申请个特别版软件。我帮你特别处理成不擦写这块。或先读出备份,再写入。

网友A:
楼上mcuisp网友

你的编程工具支持脱机独立工作,并同时支持特定起始地址的ID号自动递进烧录吗?有客户需求,可以引荐。

网友C:
非常感谢!

目前支持2、4、6、8、12、14、16字节字节的ID递增,地址任设。
需要十进制或ASCII码、时间戳的也可以很容易支持,1、2个小时的事情。
内带电池,真正的“全脱机”工作(也可以用市电或USB供电)。

楼主:
mcuisp麻烦详细介绍一下型号。

我公司也准备采购一台。

网友D:
mcuisp这次教主出手就好了~~~顶一下~~~

网友C:
谢谢各位。

目前freescale支持的型号:
HCS08系列:
MC9S08QG4,MC9S08QG8, MC9S08QD2,MC9S08QD4, MC9S08GT8,MC9S08GT16,MC9S08GT32,MC9S08GT60, MC9S08GB32,MC9S08GB60, MC9S08AC8,MC9S08AC16,MC9S08AC32,MC9S08AC48,MC9S08AC60, MC9S08AW8A,MC9S08AW16A, MC9S08AW16,MC9S08AW32,MC9S08AW48,MC9S08AW60, MC9S08RC8,MC9S08RC16,MC9S08RC32,MC9S08RC60, MC9S08RD8,MC9S08RD16,MC9S08RD32,MC9S08RD60, MC9S08RE8,MC9S08RE16,MC9S08RE32,MC9S08RE60, MC9S08RG32,MC9S08RG60,
RS08系列:
MC9RS08KA1,MC9RS08KA2,MC9RS08KA4,MC9RS08KA8,

由于freescale的编程一致性好,未知型号可以用MC9S08 Series 和MC9RS08 Series代替。
即使未知型号有问题,或需要支持新的型号,由于手持机的软件升级模式非常方便(采用了USB加密IAP的方式),可以很快升级支持。

网友E(2010-12-03):
MC9328MX21VM MC908LK24CFUE MC68HC98LJ12CFUE MC908GT16CFBE MCHC908JK8CPE MC908JK3ECDWE MCHC908JK3ECPE MC9S08AC60CPUE MC9S08AC32CFGE MC9S08AW60CFUE MC908GT16CBE MCHC908LK24CFQE MC9S08LC60LK ......................... 北京富百纳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01062157191 ,QQ 399069393 王先生

大量现货库存 需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