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奇怪问题,请斑竹回答!!

楼主(2009-04-07):
我的系统原本使用的是,AW32由于程序升级需要改为AW60;但是改芯片后,在程序下载过程中出现奇怪现象:

提示:0x1860 ~0x1a60 地址没有ROM
在*.prm文件下修改ROM起始地址为:0x2000后提示:0x2000~0x2200没有ROM,不管如何修改,总会有这样的提示!

求助~

网友A:
应该还是prm文件的问题

建议你用项目模板选择AW60生成一个新项目,然后把原来的源程序全部拷贝到新项目的相关文件夹内,并在新项目窗口中将这些源程序模块逐个加入。最后编译连接。

楼主:
谢谢,

重新建工程后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