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教主关于静电攻击的问题

楼主(2009-04-17):
请教张教主:
   小生用PIC18LF6520做个DD,发现用静电枪(就是点煤气用的那种DD),在电路板附近打的时候会有RAM乱的现象,特别是标志位,象AD采样的标志可能从1变为0,不知道教主有没有好办法,是不是要把所有不用的IO变成输出0(这个我做了),还要接地(这个我没有做)

网友A:
ESD

不用的IO设成输出0是标准做法。如果IO设成输入则必须接地或电源。
针对类似的ESD测试,个人的经验和体会关键是在PCB的布局和布线。应为此时ESD破坏作用是通过电场感应造成的:较长的PCB走线或板上的局部电流回路在这种突变的强电场环境下容易受影响。

楼主:
太佩服了

的确,正如张教主说的,我有2块板子,一块形状大约是半个手掌那么大,这块比较不容易混乱,另外一块大约是手掌那么大,就很容易.小生做了个观察内部AD值寄存器的程序,发现当静电枪打的时候,AD值是严重失真的,而且一些输入的IO判断很不准确,比如输入是1,结果判断成了0等等

网友B:
ok

学习学习!!!!

这种实验都做了,我从来没有做过相关实验。

能不能说一说,静电枪可以买得到吗???

楼主:
卖煤气的地方都有

卖煤气的地方都有,6块大洋搞定,如果要正规,有正规的静电测试台的

网友C:
郎中先生。。。

网友D(2009-05-22):
6块钱ESD测试工具的算是赤脚医生了

后期的完整测试,还是用标准的ESD枪吧,电压、距离、角度都是有标准的。

但做前期的测试,楼主的法子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反复来回测试找问题点的时候。

网友E:
请教一下标准的ESD枪

在哪些地方能买到?什么型号的?多少大洋?
我比较关注人体静电级别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