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哪一款适合做电子阅读器

楼主(2009-04-24):
飞思卡尔哪一款适合做电子阅读器

网友A:
仅仅是阅读器么?

我见过飞思卡尔的I.MX系列做得MP4挺不错的也有电子书功能

网友B:
对,一般都是用i.MX31做的

对,一般都是用i.MX31做的

网友C(2009-12-27):
IMX31是一款电源管理做的极好的芯片,为了配合它的电源管理,Freescale专门除了两颗电源管理芯片,来完善和强化它的功能。MC13892和MC13783。
所以IMX31做的电子书,才能达到极为严格的电源管理。从而延长电池使用时间。唯一不足的是,它出生的年代比较早,当时E-INK屏和电子书还没有火,所以它没有集成E-INK屏的驱动器,需要外挂一个EPSON的E-INK驱动器。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作为电子书平台的优势,亚马逊的电子书,就是用IMX31做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