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G8的脉冲计数采集电路,看看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9-04-25):
使用中断采集脉冲边沿,脉冲频率及占空比不定,脉冲最小宽度在2秒左右。把采集到的脉冲数量通过485传到上位机,输入输出均不需隔离。各位大哥看看我的硬件可有什么问题啊?

1、脉冲输入接口
2、电源

楼主:
脉冲接口

楼主:
485通讯接口

楼主:
IIC---24C01接口

网友A:
交流:

1.24C01的用途?如果存储数据量不大,可以用IAP,省略24C01。
2.如果只要计数,不测量频率,那么就不要时间基准,于是可以省略外部晶体,采用内部时钟源。CPU结构简单许多。

楼主:
谢谢

不要测频率,用24C01主要考虑编程方便。还有可靠性
我只要计数,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脉冲加一,如果上位机有通讯请求,只要把总数传上去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