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Warror 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9-04-28):
今天装了CW_MCU_V6_2_SE_11262008.exe 文件,安装了几次都出现了下图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郁闷!

网友A:
可能和你的内存有关系

可能和你的内存有关系,CW至少要512M的

网友B:
下载不完整

有可能是你下载的软件包在下载时不完整造成的。

楼主:
下载了6.0就好了

重新下载了6.0版本,可以安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