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reescale的单片机sch&pcb库问题

楼主(2009-05-07):
我想问下,到哪去找freescale的16位单片机MC9S12XDP512MAG的sch&pcb的库,然道要自己画么?

楼主:
高人请教下啊。。

高人请教下啊。。

网友A:
嗯,就自己画吧

楼主:
不是吧。。。还有别的方法么?

网友B:
飞锐泰克有

飞锐泰克有,他们做了XDT/P的DEMO板 应该有

网友C:
建议你用eagle layout

建议你用eagle layout。
在这个链接中http://www.cadsoftusa.com/cgi-bin/download.pl?page=/home/cadsoft/html_public/download.htm.en&dir=eagle/userfiles/libraries
有“ST STM32F101 and STM32F103 144 pin LQFP de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