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9S12XDP512总线调试问题

楼主(2009-05-28):
大家好,我现在急需要大家的帮助,在调试XDP512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要求总线速率是250kps,我用的晶振是无源12MHZ的晶体,在BDM调试时,其上的AD,IO等功能均调试

成功,但在总线调试时却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为实现250kps的速率,即位时间为4us,我选用4分频,同步跳转宽

度为1TQ,时间段1为6TQ,时间段2为5TQ,选用外部晶振.标准帧,发送0x55数据,但却不成功.总线分析仪却检

测不到任何信息,总线负载显示为 86%,用示波器检测发现总线波形是对的,所发送的数据无误.但位时间却

19us左右,这是为什么呢?请大家帮帮忙.项目要交了,压力太大了.

我分析可能是:1.是否是因为在BDM调试状态下,造成非实时呢?

2. 波特率设得不对,但检查无误啊

3. 外置晶振偏差太大,这可从来未遇到过,还有如果是晶振的问题,如何检测呢?

谢谢

楼主:
补充寄存器设置

我所设的波特率为250kps,如下设置
CAN0BTR0=0x03;//同步跳转宽度为1TQ,预分频为4
CAN0BTR1=0x45;//单采样,时间段2为5TQ,时间段1为6TQ。

网友A:
...

1.你可以将程序下载到芯片中脱机运行,看能否收到
2。波特率我没有帮你算过,应该问题不大。最好使用芯片手册中列出的标准配置。
3.外置晶振偏差太大的话,之前的PLL就不能锁定了,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另外,你的bypass电阻接了吗?

楼主:
感谢ssoftboy

谢谢,波特率的设置是标准推荐的,应该没问题。请问bypass电阻是指的哪个,很重要吗?我查手册,对于S12有三种晶振接法,我所用的是下面一种

楼主:
另一种如下

你所说的bypass电阻是指的RB吗?还想问一下大家,在BDM调试下,总线能正常通信吧?

网友A:
不是晶振附近的

我说的电阻是挂接在CANL和CANH之间的110欧姆的电阻,你接了吗?

在BDM状态下,你的CPU未必工作在你代码配置的总线频率下,我记得JTAG的话是工作在TCLK频率下,BDM或许是工作在某个BDM clock频率下。所以,你调试CAN的话,最好还是把程序放Flash中全速运行。

楼主:
匹配电阻加了

谢谢ssoftboy,CAN总线低高之间的电阻接上了,我也是在怀疑BDM调试下其工作频率不同于脱机运行,等一上班,试一下脱机运行,有结果再告诉大家。在我以前调的PIC系列单片机中,在调试模式下全速运行与真正脱机运行效果是一样的,总线都很正常。不同的开发工具,差异比较大啊!

楼主:
哪位S12的CAN调试成功过,请谈一下经验

网友B(2009-08-05):
楼主,
问一下,你的开发板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