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配置

楼主(2009-06-01):
请教教主:
    MCU AC16,用外部32.768KHZ晶振,把HGO设为低功耗模式时(即HGO=0),可以顺利通过。但当设置为高增益模式时(即HGO=1),程序一直在while(!ICGS1_LOCK),就是频率锁不定,教主请帮忙。

  /*  System clock initialization */
  /* ICGC1: HGO=1,RANGE=0,REFS=1,CLKS1=1,CLKS0=1,OSCSTEN=1,LOCD=1 */
  ICGC1 = 0xBE;                        // HGO=1, 高增益模式
  /* ICGC2:LOLRE=1,MFD2=1,MFD1=0,MFD0=0,LOCRE=0,RFD2=0,RFD1=0,RFD0=0*/
  ICGC2 = 0xC0;
  ICGTRM = *(unsigned char*far)0xFFBE;
  while(!ICGS1_LOCK) {                 /* Wait 程序一直停在这里!*/
   {asm sta SRS;}                      /* Reset watchdog counter */
  }

网友A:
32K晶体本来就应该使用低增益模式(HGO=0)

楼主:
教主,那么多高频率的晶体可以使用高增益模式?

用在电力测量方面,低增益模式容易受干扰而死机.

网友A:
1M以上可以用高增益模式

你可以用4-8MHz,Rb=1M, Rs=0, 设置成高增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