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可以买到飞思卡尔仿真器及烧录器

楼主(2009-06-30):
在哪里可以买到飞思卡尔仿真器及量产型烧录器,本人急需 nathanmail@163.com

网友A:
找 飞锐泰克

最好用原厂的那个(比较贵一点 ),他们自己搞的那个(很便宜的) 不稳定. 访真的时候 看变量数据好象只能看汇编的变量, 下栽速度也比较慢!

网友B:
新版的不错

我用了飞锐泰克新的BDM 支持S08S12CFV1 用电量不大的情况下可以为目标板供电。 外观还很漂亮,铝合金的,颜色是炫彩橙(和我的车是一个颜色,呵呵呵)。

网友C:
找供应商

找供应商啊

网友A:
这个 MC9S08系列的 在线flash 擦写操作是相当难搞

还要把擦写flash  代码 拷贝到RAM 中执行,否则 直接死机!!!!!!!,stc51单片机的flash 操作要方便多了

网友D:
找娄顶电子呀!

找娄顶电子呀!看这里:
http://www.loadingtech.com/Html/NewsView.asp?ID=100&SortID=11

网友E:
我做量产烧录器哦

网友F:
其实和好找的

飞锐泰克,据说有服务支持,
也可找力源.

网友G:
自己做一个不就完了吗

飞思卡尔的BDM是开放源码的,自己做一个不就完了吗。有空把我做的给大家瞅瞅

网友H:

淘宝

网友I(2009-07-31):
飞锐泰克啥也没有

飞锐泰克什么都没有,现在貌似只卖片子,什么开发工具,都是“缺货”。

网友J:
我的手持机已经全线支持FreeScale的在线烧录。
多家企业已经选用,作为生产线用工具。

网友K:
可以考虑自己做一个烧写,BDM 的,用的是 JM60完成的.

网友L(2011-05-19):
回复 楼主:

我公司专营FREESCALE 单片机 ,TI, ADI MAXIM 等美信IC,现在有FREESCALE 烧录起供应 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