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 C编译器的堆栈指针需要设置吗?

楼主(2009-07-06):
(无正文)

网友A:
用PE的话在CPU的bean里面可以设置的

楼主:
bug终于找到!

原来 我在程序中使用了两个中断,  一个是串口通讯中断,一个是实时时钟中断,  在进入实时时钟中断时候(每32ms),总中断允许位  是关闭的, 这时候如果来了串口数据,将不能处理,可能造成丢包的情况, 我在实时时钟中断的处理程序开始部分 加了一条   EnableInterrupts;开启总中断允许位,  串口丢包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网友B:

不用啊

网友C(2009-08-09):
born找到了bug,但不幸引入了更大的bug: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加"EnableInterrupts"有巨大隐患,要千万小心。
你的bug实质上就是“实时时钟中断的处理程序”占用太长时间了,应该改良这部分代码,而不是胡乱重新开启中断。

网友D:
张老师, 不明白nested interrupt有什么问题.

另一角度看, 若果interrupt常带来麻烦, 例不如索性不用好了, 就像RS08架构, 根本上不支持interrupt. 学老外说, "poses a challenge for dealing with interrupt...if interrupt is hassle, ditch them all together"

网友E:
对于串口用中断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串口发送、接收数据的时候占用系统时间还是蛮长的,尤其是数据量很大的时候。简单的中断服务程序处理,只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对要执行的程序进行状态更新,而真正的执行程序都放在无线循环的主程序了好了。

网友C:
基于FSL的单片机架构(S08或较老的908系列),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重新开启中断使能,内核将会响应包括本中断源在内的任何中断请求,这样当你的中断服务程序本身质量不高时(例如这里很长时间的“实时时钟中断的处理程序”),就会出现程序的递归调用,导致堆栈崩溃,系统异常。

例如:你的定时中断为100us间隔,正常执行需要花20us。在定时中断里面重新打开中断后响应了串口中断,执行串口串口中断时花了90us。当从串口中断返回后,定时中断标志已经出现,故立即相应定时中断服务程序,这时就出现了定时中断服务程序中递归调用一次自身,如果一直这样重复,系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若果interrupt常带来麻烦, 例不如索性不用好了”,说的很对。我的原则就是只要查询能满足,就不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