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解释一下如何进行internal clock generator trim?

楼主(2007-01-02):
使用AW32,采用内部时钟,如果时钟要求10.8MHz,根据datasheet上的例子,fICGOUT = (fIRG / 7) * P * N / R ; P = 64, fIRG = 243 kHz
得到N / R = 10.8 MHz /(243/7 kHz * 64) = 4.86 ; 由于N,R要为整数,N = 10 and R = 2.
显然这无法得到精确的10.8MHz,此时要进行trim procedure进行时钟调整。
我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此调整?是否需要参考信号?是否需要自己编写调整程序?我在freescale的官方论坛看到在 MultinlinCyclonePro的Advanced Programming似乎有调节选项,是否还要其他设置?

网友A:
自己顶!

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B:
内部RC校验值

在用内部RC做时钟基准时需要用此数据.
新的空MCU内有该数据,但由于在flash里,故erase后该数据不保留,需要重新校验.有的编程器带此功能.但切记,校验时要注意温度,如果温度不在20-30度间,那么就无法保证校验后的时钟频率在datasheet所说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如果要用比较准确的内部时钟,新的MCU在编程前最好不要做erase,除非你能保证编程的环境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