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HS08的IIC模块用中断方式读定24c02,时钟待的例程

楼主(2007-01-03):
(无正文)

网友A:
re

安装路径下有例程的,我以前没有用过IIC,但是这次我也是参考里面的例程,读写24lc04的.就改动了几行代码而已.
芯片资料的IIC模块部分应该都有一个流程或者是function description的东西,看看.IIC协议很简单,要了解IIC中断什么时候产生,产生的时候要判断是由于什么操作引起的. 学习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