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工能不能发个单片机的报价单给我

楼主(2007-01-07):
我现在主要在使用HT与PIC的能不能发个FSL的报价单给我,参考一下
xqj@163.com

网友A:
也发一份报价单给我,行吗?

flybear101@126.com

网友B:
在FSL每款产品的网页最后都有一个参考价格!

可以查看一下,那是美元结算单价,网上说是每K的单片价格。
实际在国内购买,如果上量的话,一般是那个价格6.5~12折之间,看你找的什么代理商。和你的定货量有关!
大多数8BIT HC08产品在P&S上都能找到零售价格!可以去http://www.icbase.com/product_catalog/product.asp?dept_id=756看看!
 相关链接:http://www.icbase.com/product_catalog/product.asp?dept_id=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