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问题:为什么校准8M下的RC频率老出错?

楼主(2007-01-07):
怎样校准8M下RC的频率,4M是可以校准的,但是设置校准8M的RC频率时,编程到校准CRC-8的时候就出错(error 50). 编程用的P&E,时钟来自debuger,7.5MHz.
编程时,选择p&E提供的5V,选择来自p&E的时钟分频(5.0M或7.5M都可).校准选项选8M.连接...,出现"擦除并编程FLASH",确定.
下载中.... 到校验CRC8的时候就出错了.

单片机908QB4,今天发现如果使用4M的校准,则在8M下工作时,时钟偏还是很大的(4%).

网友A:
PE在做校验时4M与8M是两个算法.

至于CRC出错,记得你以前说过这个问题,当时似乎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楼主:
imwangyi校验时一直都没成功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是flash的读错误,那个是我程序有问题.当时因为flash的读写问题比较重要就把这个8M校准问题放下了.
现在工作要收尾了,校准这才想起来.

网友A:
PE对QB有两个时间算法,你选对了没?

楼主:
两个时间算法?等下回去看看。

楼主:
imwangyi说的两个算法是不是指

在下载程序的菜单中有个"Multilink CyclonePro""Start Expert Mode Programmer"中加载的算法?
我试过用上面说的方法可以校准8M的RC频率,但是关闭"Expert Programmer"程序后,用默认的下载程序仍然出错,是不是只能用这么麻烦的方法?

网友A:
是啊,没办法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