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Q端口可以用来做红外线接受吗?

楼主(2007-01-09):
拜求各位高手帮忙,IRQ端口可以用来做红外线接受吗?用C语言怎么读呢?

网友A:
肯定可以

用C语言的话必须编一小段汇编程序来判读IRQ引脚状态。

楼主:
是只能用"BIH和BIL指令吗?

楼主:
张明峰?张老师,是您吗?

您就是<<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的作者张明峰老师吗?一年前我买过你的书,
我觉得你出的书是单片机书中水平最高的。
您如果您能再出一本HC08的书,那有多好啊!

网友A:
是啊

IRQ引脚状态测试必须用专用的汇编指令,故C语言没有现成的语句与之对应。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

byte GetIRQ(void)
{
   asm {
      bil _IRQ_0
      lda #1
      rts            //IRQ=1, return(1)
   _IRQ_0:
   }

   return(0);        //IRQ=0, return(0)
}

void Test(void)
{
   if (GetIRQ()) {
      //IRQ=1
      ;
   }
   else {
      //IRQ=0
      ;
   }
}

楼主:
太好了,谢谢张老师!

网友B:
啊呀,这儿又见到了LS的垃圾贴

关于判断IRQ引脚电平问题

codewarrior里面有专门的宏来解决,可以在C中直接使用

网友B:
编译时出现警告可忽略

网友B:
__isflag_int()

在C中判断IRQ电平就可以用

if ( __isflag_i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