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工,怎么使用MC68HC908MR32的pwmmc做三相电机的spwm调速

楼主(2007-01-17):
能否介绍一下,此模块的使用方法,我琢磨不透,怎么初始化,以及怎么改变输出频率。或给个例程也可以。焦急等待中。。。

楼主:
咋没人回 我想知道怎么样实时改变输出频率

大家能否赐教俩句也好啊

网友A:
三相电机spwm调速

1)建议先看看有关电机调速原理性的资料。SPWM电机调速改变的不是PWM载波频率,而是PWM波型的占空比;
2)个人认为MR32只能实现三相电机调速开环控制,没有足够的运算能力实现闭环控制;
3)性价比更好的方案应该选择DSP56F8013/8037,可以轻松实现性能和效率更好的SVPWM控制。

网友B:
听教主讲

听教主讲,MR 不行的话,那么9S08AW 就更不行呢?

网友B:
看来只有用DSP 呢

    FSL DSP 烧录的线有没有USB 接口的?

    哪里能买到?

     并口的烧录线有没有卖的?

     懒得自己做啊

网友A:
MCU or DSP

也不是说象MR32或AWxx系列的MCU不可以实现电机控制。关键是你要实现怎样的电机控制,达到何种性能要求。8位MCU实现简单的电机(直流无刷或交流感应)开环控制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牵涉到闭环控制尤其是采用矢量算法时就只能选择DSP了。

现在FSL推出一种较新的同用开发工具USB-TAP,可以通过USB接口调试56F系列DSC,不过该玩艺儿很贵。一般开发建议还是选用并口的JTAG开发工具吧,愿意花银子买就找代理商;自己做就网上找一下现成的图纸几下可以搞定。

楼主:
多谢指导

   张工说得对 我就是用mr32作三相异步电机的开环控制 哈哈 现在已经搞定了
电机变频运行效果还不错 基本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