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思卡尔单片机与NRF24E1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1-17):
我想用飞思卡尔单片机(MC9S12系列的)收集数据,然后用NRF24E1(自带8051 )无线发射出去,但两个片子一个是5V,一个是3.3V,查过资料飞思卡尔的IO口输出是5V,但NRF24E1接受的是3.3v,这样的话怎么让他们通信好呢?其实应该是两个不同电平的芯片通信的问题吧,我想通过串口,不知道行不行呢? 谢谢~~~

网友A:
电阻分压不可以吗?

找两电阻,将单片机输出的5V分压得到3.3V送入另一芯片就行了。

网友B:
我也是这样做的,呵呵

网友A:
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好的

如果电阻分压就可以,何必用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