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中怎样绝对定位一个数据?

楼主(2007-01-19):
或绝对定位变量时赋初值?如编程时在0xde00地址放一个数据而不是用写flash的方法。

网友A:
Example

const word _c1@0xde00 =0x1234;

网友B:
请教编译出错的问题

Carriage-Return without a Line-Feed was detected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C:
这不是错误

你在这一行按End键,看能不能跑到;后面

网友B:
不能,怎么才能解除这样的警告呢?

网友A:
楼上同学

1)将你的编辑器配置改变一下,“回车”和“换行”为两个独立编码,而不是用一个“回车”键代替“回车+换行”;
2)记得每一行结束时在键盘上按一下“Enter”键。
3)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