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Freescale的SCF5250

楼主(2007-01-23):
(无正文)

楼主:

使用中遇到以下的问题:
外设的中断如何连接到MCU上?
SCF5250好像没有中断引脚。是不是直接连到GPIO上去?

网友A:
有IRQ引脚

有一排端口引脚作为IRQ输入。

楼主:
张老师,能不能告诉我是那些引脚?

我查看了SCF5250的Datasheet,上面提到了由7个GPIO可以引入中断(1.2.21),但是找不到是哪些GPIO。

网友A:
下面信息供参考

抱歉由于网络不畅而无法下载SCF5250数据手册,下面信息仅供参考:

如果SCF5250有PORT-NQ,则PNQ[7:1]就是IRQ[7:1];
如果没有PORT-NQ,则检查芯片引脚中有没有复用的/INT脚,它们可能分散在不同的端口中;
所有的GTP引脚也可以作为外部中断输入引脚,只要将对应的GPT模块配置成capture模式。

请仔细阅读数据手册中“General Purpose I/O Module”和“General Purpose Timer Module (GPT)”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