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光藕

楼主(2007-01-25):
(无正文)

网友A:
干吗非PNP不可?

好像还真没见过PNP的。一直都用类NPN型光藕来隔离数字信号,还没发现有什么特殊功能实现不了。

网友B:
如果你需要特定的控制电平的话,可以用三极管转换一下,

楼主:
我想用PWM控制

如果用TLP250嘛,太贵了,有没有好的芯片可以推荐一个,我本来用TLP250去推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