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字节的8位镜像式的对调--------?

楼主(2007-01-26):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捷径

如果不闲时间慢,就一位一位移呗;如果不闲占空间多,就用查找表呗。

网友B:
不知道说的是不是FSL 8bit?

如果是,不妨试试看NSA (Nibble Swap A)。

网友C:
这样也可以的

这样也可以的,但不知道是不是最简
   LDA   DATA
   AND   #$81
   BEQ   NOT_CHGBIT
   CMP   #$81
   BEQ   NOT_CHGBIT
   LDA   DATA
   EOR   #$81
   STA   DATA
NOT_CHGBIT:
以下类推,$42,$24,$18

网友B:
对不起,没有看仔细

疏忽了“镜像式”几个字。收回我说的话。

网友D:
可以参考FFT算法的字位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