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en source BDM调试QD4

楼主(2007-01-26):
我现在手头有一块HCS08 opensource BDM,想用来调试QD4,怎么办?现在open source BDM不能直接支持QD4,有什么好办法,各味大侠?
open source BDM现在可以调试QG4,没有问题,但是在Freeescale的更新中,open source BDM比QD4要早,那位能帮一下

网友A:
re

客户给我的板子。
源代码可以下载的。可以到freescale的官方论坛上去,已经置顶了。

网友B:
OpenSource BDM

可以DIY,看Freescale英文网站上的技术讨论。

国内最近有几百套这样的简易工具可以支持用户。感兴趣者可以联系Freescale在上海北京和深圳的技术工程师。请不要在这里发贴索取,谢谢。

网友C:
你好阿凡提

呵呵,不知道是不是你。这里给你详细解释一下。
本来呢,OSBDM是一个开源的个人项目,后来获得Freescale Forum的支持,发布在这个论坛里边。通过set GDI的方法可以支持所有的RS08和S08单片机。
再后来,在Code Warrior 5.1下发布了一个Service Pack(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Download?colCode=HC08_V5_1_OSBDM_SP&prodCode=HC08-V5-1-UPDATES&nodeId=01272600617882&location=psp),安装后,可以在调试工具下拉菜单里边选择OSBDM,不用再set GDI建立和工具的连接。不过,因为不同芯片编程算法(.fpp文件)的仍然是旧的,所以比较新的S08(QD4和以后发布的S08)还不能直接在CW5.1下支持到OSBDM。据说软件开发团对正在做一个新的Service Pack,会更新fpp文件,使得所有的S08都可以被OSBDM支持。但是这个补丁还没有发布。
所以,唯今之计,对于QD4,暂时仍然需要set GDI的方式建立连接。等到有了新补丁发布,我及时通知给大家。
过完年去看你,呵呵。

楼主:
re

谢谢Jerry!
现在能烧写芯片了,可以搞定。不能直接Load File,在Flash里可以烧写。
欢迎过来指导!

网友D:
呵呵。偶现在用AW60,只能用USB的BDM。

感觉速度不错。

网友C:
还是你厉害!

正要找Jack要你的电话呢,就看到你自己搞定了。先凑合着用吧。以后有什么能帮忙的,尽管开口。
另外,更正个错误,不是只有CW5.0才能用Set GDI调试QD4。在CW5.1下,即使安装了OSBDM Service Pack,仍然可以用Set GDI来调试QD4。不过要用这个API文件:
opensourcebdm_gdi_s08_v3.dll

网友A:
re

之所以能搞定,还是用你们的帮忙。后来又仔细看看菜单,终于找到地方了。Jack今天也给我打电话了。
调试还不能用,不过程序简单,烧写片子就可以了。
调试不能设置断点,总是自动复位,今天可以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