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16 位带MAC的单片机那一款较好!

楼主(2007-01-30):
我在寻找一款带以太网控制器的16位单片机,看到FREESCALE有,但不知道那一款比较好,他的选型指南又不好找,需求128K ROM和32K RAM,一个串口,一个网口,10个IO就可以了!

网友A:
16bit带MAC+PHY的只有NE64

它的FLASH为64K。
128K FLASH可以看看CodeFire的产品,MCF52230什么的。

MCF52230 Features
Up to 57 Dhrystone 2.1 MIPS @ 60 MHz
eMAC Module and HW Divide
32K bytes SRAM
128K bytes Flash
100K W/E cycles, 10 years data retention
Integrated Peripherals
10/100 Ethernet MAC with PHY
3 UARTs
Queued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QSPI)
I2C bus interface
4 ch. 32-bit timers with DMA support
4 ch. 16-Bit Capture/Compare/PWM timers
2 ch. Periodic Interrupt Timer
8ch. / 8-bit or 4ch. / 16-bit PWM timer
Real Time Clock
2 x 4 ch. 12-bit A-to-D converter
4 ch. DMA controller
Up to 73 General-Purpose I/O
System Integration (PLL, SW Watchdog)
Single 3.3V supply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8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