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W60的PWM中断问题。进不了中断。

楼主(2007-01-30):
PWM, se, TI, ui, TE
/******************************************************************************
*
*       Copyright (C) 2006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name:     DEMO9S08AW60_TEST.c
* Author:       Daniel Kruczek
* Revision:     3.0
*
* Description:    Flashes LED_BAR7 and LED_BAR0 turns on and off according to
*               the state of SW1.
*
* Notes:        Also serves as an example for the 9S08AW60 demo board.
*               Created using CodeWarrior 5.0 for HC(S)08.
******************************************************************************/
// ===================================================================
// Macro Functions definitions
// ===================================================================
// The setting in project preference must be checked
// char should be unsigned 8 bit

typedef    unsigned char    muint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m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muint32;

typedef    char            mint8;
typedef    short            mint16;
typedef    long            mint32;

// To Clear or Set single bits in a byte variable.
#define    b_SetBit(bit_ID, varID)        (varID |= (muint8)(1<<bit_ID))
#define    b_ClearBit(bit_ID, varID)    (varID &= ~(muint8)(1<<bit_ID))
#define    b_XorBit(bit_ID, varID)        (varID ^= (muint8)(1<<bit_ID))

// To Clear or Set single bits in a word(16-bit) variable.
#define    w_SetBit(bit_ID, varID)        (varID |= (muint16)(1<<bit_ID))
#define    w_ClearBit(bit_ID, varID)    (varID &= ~(muint16)(1<<bit_ID))
#define    w_XorBit(bit_ID, varID)        (varID ^= (muint16)(1<<bit_ID))

#include <hidef.h>             /* EnableInterrupts macro  */
#include "derivative.h" /*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

muint8   flag;
/*
// ---------------------------------------------------------------------------
//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Routine
// ---------------------------------------------------------------------------
*/
void PeriphInit(void)
{
    SOPT  = 0x00;     /* Disable COP    */
    PTCDD = 0x10;
    PTCPE = 0xEF;

    PTFDD = 0xFF;
    PTFD  = 0x00;
    flag=1;
}

/***** Init_TPM init code *****/

void TPM_init(void)
{

  //TPM1SC = 0x00;
  TPM1SC = 0x00;   //TPM2SC
 TPM1MOD = 0x5FFF;
  TPM1C2V = 0x0FF;
  (void)(TPM1C2SC == 0);

  TPM1C2SC = 0x68;
  TPM1C3V = 0x0FFF;
  (void)(TPM1C3SC == 0);
  //TPM1C2SC = 0x28;
  TPM1C3SC = 0x28;

  (void)(TPM1SC == 0);

  TPM1SC = 0x0F;
}

void main(void) {

  PeriphInit();            /* Microcontroller initialization */
  TPM_init();
  EnableInterrupts; /* enable interrupts */

  // Begin LED/Switch test
  for(;;)
  {
    if (PTCD_PTCD2==0x01)
        b_ClearBit(2,PTFD);
    else
        b_SetBit(2,PTFD);

    b_ClearBit(7,PTFD);
        b_ClearBit(6,PTFD);
        b_ClearBit(5,PTFD);

    } /* loop forever */
}/* end main(void) */

interrupt void PWMCH2_ISR(void)
{
    TPM1C2SC_CH2IE=0X00;
    TPM1C2SC&=0xEF;

    flag++;

     if(flag<=1)
     {
        b_SetBit(7,PTFD);
     } else {
       flag=0;
       b_ClearBit(7,PTFD);
     }

     TPM1C2SC_CH2IE=0X01;
}

楼主:
TPM1通道2。。。请教各位看看中断程序对吗?

在PRM文件中我设置:
VECTOR 7  PWMCH2_ISR

网友A:
是进不了中断还是进去了出不来?

我看是出不来。中断标志CHnF的清除方法是这样的:在CHnF=1时,首先读TPMxCnSC,然后向CHnF位写0。
所以进入中断后,应该这样来清除CHnF:
interrupt void PWMCH2_ISR(void)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TPM1C2SC;
    TPM1C2SC&=0x7F;
// ........

否则,CHnF一直为logic 1,退出中断后马上又进来了。

楼主:
.........

谢谢斑竹,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