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codewarrior使用问题,请大侠指教!

楼主(2007-01-31):
(无正文)

楼主:

在codewarrior汇编程序中,在主函数文件和外部文件中怎样定义,才能在主函数中调用外部文件中的函数呀?谢谢!

网友A:
随便怎样定义都行,只要符合C语法

但记得要在函数被调用前做类型声明,例如:

word Foo(char, word);//函数类型声明,在其他模块内定义实现

void Test(void)
{
   char x;
   word i, j;

   x = 1;
   j = 2;
   i = Foo(x, j);//函数调用
}

楼主:
我是这个意思,我不想将所有的子函数写在一个文件中,分

在汇编主函数main.ASM文件中:

 Entry: ;
        NOP
        NOP
        NOP
        SEI                 ;禁止所有中断
        LDHX #$023F         ;
        TXS
        JSR Init_sys        ;

 Main:  .
        .
        JMP Main

在Init.ASM中
Init_sys:
         .
         .
         RTS

在Init.Asm中怎样申明这个函数Init_sys才能在主函数中调用?

网友B:
XDEF, XREF

在file1中 (caller):

            XREF FUNC_1

MainLoop:
            NOP
            JSR FUNC_1
            BRA MainLoop

在file2中(callee):
            XDEF FUNC_1

FUNC_1:
            NOP
            RTS

网友C:
看一下这里就明白了

http://www.mcu123.com/news/Article/uc/Motorola/200608/2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