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56F8013工作在从机模式下,如何响应连续读或写?

楼主(2007-02-03):
我的I2C通信硬件构成如下:

主机: 51系列或AVR
从机: 56F8013

现在I2C通信只能实现单字节的读写操作,而如果主机是连续读或写操作的时候,则56F8013不知道怎么处理。
综观很多其他型号的单片机内部I2C都有状态字可读,通过读状态字可判别是连续读、连续写等状态,而56F8013内部I2C却没有状态字节可读,也就不好判断I2C总线上是处在何种通信状态下。

望各位大虾、斑竹给点意见,或是有类似的范例可参考,希望给出连接,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I2C的连续读写

连续读写的关键是ACK信号的控制。主机连续写8013,则每次8013收到一个字节后都要应答ACK;主机连续读8013,则每次主机读到一个字节后必须给出ACK。

I2C总线协议本身并没有专门的标志来指示连续读写,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对总线的控制来实现。8013内部当然有状态寄存器"I2C_ST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