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上拉电阻的疑问?

楼主(2007-07-17):
softconnect是什么意思?对于usb2.0的高速传输,1.5K欧姆的电阻被省略,改以自动切换的方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softconnect就是内部可选上拉

网友B:
高速设备是电流传输模式,1.5K的上拉电阻要断开...

全速和低速是电压传输模式

楼主:
re: 圈圈

如果没有1.5k欧姆的电阻,那么pc机不是无法检测到有usb设备连接上了吗?

怎么样才能自动切换?不是很清楚

网友B:
USB高速设备,起先是当作一个全速设备接入的

即先在D+上有上拉电阻。当识别到全速设备插入之后,很快双方就会互相确认,如果是高速设备和高速集线器接口,就会转入到高速模式,这时D+上的上拉电阻就会断开。具体细节请参看USB2.0协议。

楼主:
re

大致了解,但是细节还不清楚。
怎么让它与上拉电阻断开?
这个协议里没有说,是不是要用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三极管,也可以用场效应管.

另外有些芯片内部已经具有这样的功能了,例如PDIUSBD12,具有softconnect的功能,这样就可以由你的程序来负责连接和断开USB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