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中的配置描述符 接口描述符的作用???

楼主(2007-07-19):
各位大侠:
USB 中的配置描述符 接口描述符到底有什么作用???请解释的详细一些,通俗一些,本人是初学者。多谢

网友A:
晕,虽然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个

我肯定会到书上了解的。

网友B:
恩,详细的作用还是得看协议

配置描述符是描述配置的,而接口描述符则是描述接口的。

在USB中,由端点组成接口,而又由接口组成配置,再由配置组成设备。即它们是一层一层的。

网友C:
所谓描述符,就是用来描述设备特性的……

而这些被描述的特性被按照一定格式排列起来,就组成了USB描述符。按照不同的特性将描述符分组,就有了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和端点描述符。
其中,配置描述符告知主机设备的总体配置情况,包括描述符总长度、接口数、供电方式和最大能耗;接口描述符则告知主机设备的接口特性,包括端点索引数、设备类型等。
以上解释还不是很详细,希望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要想学习USB,最主要了解USB协议(esp.chap9)的描述符结构体、枚举过程和端点数据收发过程。
另外,可以买ZLG的USB开发板来学习更好,他们的资料比较全。

网友B:
嘿嘿,另外还可以来加入我的USB专区~~~~

现在只有12人啊,希望多些网友一起进来````

小组公告
    讨论和学习USB的空间。现在USB技术已经很流行了,就像以前的串口一样。以前的电子工程师不会搞串口通信就落伍了,而现在的电子工程师如果不会搞USB通信,那就落伍了。电子工程师门,还等什么,赶紧加入小组来学习USB吧……

http://group.**/93/

网友D:
描述设备的

除了VID,PID之外,描述符也不可以少,驱动要认的.
还有里面的字符串要直接显示在设备管理器或者安装驱动的时候给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