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里的0柱面0磁道0扇区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07-26):
MBR放在0柱面、0磁道、1扇区中

0扇区里放了什么呢

网友A:
呵呵,这是个特殊磁道,它就是从0柱面0磁头1扇区开始的

它就是从1扇区开始的!

主引导记录扇区所在的磁道,通常称其为0磁道,它属于隐藏磁道,这个磁道的63个扇区属于隐藏扇区。
操作系统的所有命令,除了FDISK以外都不能访问它们。就连格式化程序FORMAT,对它们也无能为力。
整个磁道实际的或逻辑映射的63个扇区分配给了MBR,

MBR所在0柱面0磁头1扇区,但是它却占用了63个扇区,也就是0柱面0磁头;
而且这个、柱面、磁头、扇区号也都是重新映射过的,因为按照以前的标准,硬盘容量会很小,所以搞了个假的磁头数(255),再由硬盘里的逻辑去映射到实际的磁头、磁道、扇区

DBR处于0柱面1磁头1扇区和6扇区,1扇区作引导、6扇区作备份;
FAT有两个而且相连并且相等,同样也是第1个工作第2个作备份,它的长度是随着文件标识簇的变化而变化;
FDT位于盘符根目录下,处于DATA中,随着文件和文件夹的增加而变大。

而且扇区编号也不是连续排列的,它存在一个交叉因子,这个是由低级格式化产生的

 相关链接:http://www.nohack.cn/bbs/thread-64184-1-1.html

楼主:
谢谢讲解

明白了扇区是从1开始编号的,并且后面还有62个扇区是隐藏的,包括前面的MBR扇区,总共有63个隐藏扇区

硬盘扇区寻址是用一个字节(如0x01C0)的低6位表示,理论上最多能寻址2^6(64),但实际上每个磁道只有63个扇区

楼主:
通常有人讲的硬盘第0扇区

其实是0柱面、1磁道、1扇区(第一分区DBR所在扇区)

也叫逻辑0扇区

网友B:
MBR

磁盘的一些参数,
比较重要的是磁盘主分区指针。
MBR不被任何操作系统所管理,是独立于操作系统的一个扇区

网友C:
也可以参考<4.5万字透视FAT32系统>一文

 相关链接:http://group.**/93/17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