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描述符中厂家ID和设备ID可以任意指定不?

楼主(2007-07-30):
如果用了PDIUSBd12就必须用0x0471吧?
这对驱动程序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可以自定

网友B:
PDIUSBd12不太清楚,看了看Datasheet好像不行。

一般能够自定ID的都是外接一个EEPROM,ID事先写在EEPROM里面。

驱动程序需要声明自己支持的Vendor ID和Device ID,这样当设备插上时,操作系统才能根据设备的ID找到相应的驱动程序。所以如果更改了芯片默认的ID,就需要在驱动里面也作相应更改。

网友C:
hehe

一般的usb设备随便定,我一般定义为0x1234
                                 0x5678
特殊设备就不一定了吧

网友D:
好象只改INF文件即可

网友E:
不能随便指定,必须去申请ID。

否则你的产品跟别人的ID就冲突了,这样加载驱动程序时就会出问题。 自己做来玩,随便找个不冲突的ID用就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