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通过串口转换到USB的方案

楼主(2007-08-03):
不知道市面上有哪些方案可供选择。(对传输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A:
TI的TUSB3410可以,内置8051单片机

 相关链接: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50008090-50002918-50002928/item_detail-0db1-6fc48f4f953835cfc3c7d1e88889e330.jhtml

网友B:
CP2102

使用专用芯片CP2102

网友C:
wch 的CH341

挺不错的,速度115200最大

网友D:
wch 的CH341

1.5Mbps 也可以

网友E:
HOLTEK有

HOLTEK的USB MCU有A/D TYPE,I/O TYPE供选择,在USB键盘上用量很大
http://www.holtek.com.cn/china/products/default.htm

网友F:
给你看个成品

  用CH341做的

网友G:
三种选择

1 ;PL-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