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2枚举问题续

楼主(2007-08-10):
首先感谢computer00,参考了你的程序,我的程序又前进了很多。有两个问题请教:1,程序读完设备描述符就跳到死循环里了;2,驱动在什么时候安装,会出现发现新硬件的提示吗?我的还是无法识别的设备。

网友A:
你要先搞清楚枚举的过程

主机首先读一下设备描述符,如果你的设备描述符比0端点长度还大的话,这时主机只读一个包,后面的它就不读了,它只读0端点长度的一个包。

接下来,主机就会设置地址,设置地址之后,才会再去读完整的设备描述符。

安装驱动程序要等到读完配置描述符集合(包括配置,接口,端点描述符,它们是一起同时返回的)之后。

楼主:
主机没有设置地址

现在主机已经读取设备描述符0端点长度的一个包了,但是读完以后,主机并没有设置地址,而是跳到主循环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一下也说不清楚.你最好还是按照我的程序结构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