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HID设备的问题

楼主(2007-08-12):
最近做了个HID设备在电脑启动后接入设备正常,可是在电脑启动之前接入设备就无法识了,设备管理器中出现个加感叹号的人体输入学设备,哪位大侠能指点指点。。。

网友A:
你的设备很可能没有处理好复位和重复枚举的问题

用USB分析仪器看看卡在哪里了。

楼主:
谢谢回答

能否告知电脑启动后和USB键盘的通讯过程?

网友B:
是啊,用usb分析仪抓一下有两者什么区别。。。

网友C:
你可以参看我的USB键盘代码,不管开机前还是开机后插入,

正常识别。 我估计是描述符的问题,在设备子类那,有个支持什么BOOT什么的,记不清了,你看代码就知道了。

楼主:
好的

我仔细读一下你的代码

楼主:
请问

在描述符中有个"字符串描述符的索引值"这个是指什么?

网友C:
那个是用来显示给用户看的字符串

主机会使用这个索引值来问你要相应的字符串,你收获取描述符请求后,检查它请求的索引值,然后根据索引返回相应的字符串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答

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网友D(2014-10-30):
LZ后来怎么解决了?我的HID设备现在也这样,开机就不能正常启动,修改了描述符几个地方也没用

网友E:
肯定是有一些USB请求没有正确执行,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将所有的请求跟踪出来,然后看哪些命令你返回了STALL的状态。应该是开机的时候BOIS会发一些比较特殊的命令。

网友E:
肯定是有一些USB请求没有正确执行,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将所有的请求跟踪出来,然后看哪些命令你返回了STALL的状态。应该是开机的时候BOIS会发一些比较特殊的命令。和描述符貌似没什么关系

网友F:
在HID接口描述符中有一项,应该为是否支持boot启动时加载,问题可能在这里吧。

网友G:
谢谢楼主 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