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超出了usb控制器带宽

楼主(2007-08-15):
有时候拨插USB设备,PC提示“超出了usb控制器带宽”,并需重启电脑后才能正常使用USB设备,点解???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超出了usb控制器带宽怎么理解?是usb设备终端还是PC驱动或PC相关软件引起的呢?

网友A:
两种可能的情况,导致“超出了USB控制器带宽

1)系统中已有的USB设备占去了大部分USB的带宽,系统不允许新的设备接入。

2)你这个USB设备的驱动写得不好,卸载时没有撤销请求的带宽或在拨出USB设备后没有自我卸载,造成系统的资源被消耗光。

楼主:
谢谢楼上

我这个是USB音频设备,针对平常人的回答,再请问:
1)USB设备占去了大部分USB的带宽是指USB设备的通讯数据过多了吗?
2)USB设备的驱动是指终端底层的驱动吗? (因是HID设备,PC操作系统自带驱动),另外,USB拨出后没有工作电源又怎样撤销请求或自我卸载呢?

网友A:
USB音频设备怎么可能是HID设备

一个USB设备在枚举时就报告了它所需的带宽,不管你是不是在传输数据,主机都会预留相应的带宽。具体如何报告带宽,请参考USB音频设备的协议,我没做过USB音频设备,不太清楚这个协议。

我说的USB驱动是指操作系统端的驱动,操作系统应在USB设备拨出后从系统中清除驱动并释放分配给这个设备的带宽。

网友B:
USB音频设备是个复合设备,通常有多个接口

里面有可能含有HID接口,提供控制用,例如音量调节等。

如果是音频数据传输的话,是等时传输(有些也叫同步传输),需要的带宽比较大。而如果是MIDI设备的话,则使用批量传输。你这个情况,可能是设备需求的带宽太大了,或者跟某个设备共用了一个主控制器,导致带宽不够。你可以换个USB接口试试。通常一个PC上有几个USB主控制器,每个主控制器下面的根集线器上出来两个USB口。

网友C:
00啥时也做做音频设备啊?

网友B:
呵呵,暂时是没时间拉。最近刚做了个USB MIDI设备,蛮简单的

它不用等时传输,用批量传输,我拿我以前的USB键盘一下就改好了,嘿嘿。

楼主:
另外一个异常现象是否为同一问题

有时候插入USB线时电脑会瞬间异常黑屏关机,电脑需断电再上电后才能重新启动,那么,此异常现象是什么原因,与超出了usb控制器带宽是否为同一问题。

附:本USB音频设备音频传输方式确实是等时传输,端点输出为384 bytes,端点输入为32 bytes,音频采样频率的输出为48kHz,输入为8kHz。

网友B:
估计是驱动程序不行. 看能不能去更新一下驱动程序

楼主:
哎,问题还没解决,在等待IC厂家的回复!!!

  现在所谓的开发设计,其实都只是应用阶层的开发设计,如今IC功能越强大,其问题解决越麻烦,作为应用开发人员来说这些问题实在是束手无策,只能干等人家来解决问题,社会上什么服务都好,就技术支持服务不好,总是等了又等。在这发发牢骚,见笑了,呵呵!

  另外一个USB相关问题描述如下,USB数据传输框图如下:

  --------------          ---------------         -----------
 | USB芯片某端点| <----〉| PC操作系统API |<----〉|USB应用软件 |
  --------------          ---------------         -----------
        1                       2                        3

  利用USB总线工具软件和USB应用软件同时监控数据传输过程,发现以下现象:

  1)1<->3:1和3经2实现双向传输数据。
  2)1->2:1上传数据至2,需等待2准备好接收才能上传数据,测试发现某些时候要等好几秒钟或更长时间2才准备好接收,这就导致通讯协议出问题。
  同理:2->3也一样

  因此,问题就出来,USB传输速度是受系统API影响吗?
  那么,应该如何确保USB传输速度?

  测试发现

网友D:
黑屏可能是电流过大吧。

呵呵,猜一把,以前用PS2口,短路的时候就黑屏,usb有保险和电流控制还是好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