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读卡器原理

楼主(2007-08-16):
通过SD卡读卡器就能实现主机USB与SD卡的数据传输,USB协议和SD协议根本不同,我看那读卡器里面也没多少东西啊,请问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换句话说,读卡器的原理是什么啊?小生我比较笨,在网上找了下竟没有找到读卡器的原理资料,就来这问大家了,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用一个带USB的单片机,读出SD再送到USB,或从USB读并写到SD

就这么简单,这叫桥接。

网友B:
USB转IDE硬盘我都做过呢...转MIDI也做过...

想玩USB的话,可以看我签名那里,有个我的USB专区,去看看吧。

网友C:
需要资料的留个联系方式

    我有SD卡的协议文件,读卡器读SD卡,跟读Flash都一样,以块为操作方式。读卡器的原理,找个SD卡读卡器看看不就明白了。就是要注意,SD是3.3V工作的哟!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各位
前一阵子我学了下SD,并完全用IO口模拟了SD/MMC的时序来实现SD/MMC卡的读写,感觉还算稳定
其实之前我也想读卡器是不是有一个单片机做转换,但我看了下读卡器里好象没什么芯片,而且读卡器都这么便宜一个,用个专门的单片机从成本上来说好象不可能,不说买芯片的钱,就是找人来开发也付人工资啊
最近想学USB,一定会去圈圈这种高手的地盘上取经!

网友D(2014-05-26):
引用 网友B:
想玩USB的话,可以看我签名那里,有个我的USB专区,去看看吧。

圈圈老师您好!我买了您的书,感觉非常好!但是对于USBtoIDE这个实验我总是做不成,我用的是cepark的板子,也做了修改,可是每次插入电脑后,电脑没有反应,那个连接IDE接口的LED灯是常亮的,过一会自己熄灭。还有那个地20个针脚是不是应该拔掉?连接时我是先给硬盘通电,再连接USB的,这样对吗?谢谢!我的qq是949081599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圈圈老师您好!我买了您的书,感觉非常好!但是对于USBtoIDE这个实验我总是做不成,我用的是cepark的板子 ...

这个可能需要自己调试一下,不同的硬盘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