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2 set config fail

楼主(2007-08-17):
安装驱动的过程中,出现set config fail,是哪里的原因啊?

楼主: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楼主:
computer00知道吗?

网友A:
也许是你的软件没有响应set config?

set config后要返回一个0长度的数据包。

楼主:
bus hound捕捉的数据,到底是固件还是驱动问题

20.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39.1.0
  20.0  DI     12 01 10 01  dc 00 00 10  71 04 66 06  00 01 00 00  ........q.f.....        39.2.0
               00 01                                               ..                      39.2.16
  20.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40.1.0
  20.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a0  c8                        .. ......               40.2.0
  20.0  CTL    80 06 00 02  00 00 20 00                            GET DESCRIPTOR          41.1.0
  20.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a0  c8 09 04 00  00 02 dc a0  .. .............        41.2.0
               b0 00 07 05  81 03 10 00  0a 07 05 01  03 10 00 0a  ................        41.2.16
  20.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42.1.0
  20.0  USTS   00 20 00 c0                                         set config fail         42.2.0

网友A: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吧.

楼主:
我的配置描述符没问题啊,能分析一下吗

我的配置描述符没问题啊,能分析一下吗

楼主:
驱动一定没问题吗?

我的理解是set config来了之后,要求驱动程序进行器件配置,如果驱动没配置好,就会显示set config fail,不知对不对?因为我把配置描述符改为无配置状态的话,主机就不提示安装驱动了。

网友A:
驱动?除非你是你自己写的驱动。

windows自带的驱动肯定是经过测试的。

set config fail应该是你的器件返回失败。

网友B:
固件??

computer00
set config fail应该是你的器件返回失败。

你是说 固件应该返回一个0长度的数据包的数据包 对把

是不是 就是固件收到D12的中断BUS reset后要返回一个0长度的数据包的数据包才能建立与上位机的连接?

网友A:
在收到set config之后,返回0长度的数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