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HID键盘系统特殊按键(wake up,sleep,power)如何实现

楼主(2007-08-21):
各位大虾:
小弟最近想实现一个USB HID键盘上的系统特殊功能键(Wake up键,sleep键,power键),只要实现这三个键就可以了,不知道报告描述符怎么写,希望大侠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A:
使用HID里面的System Controls用途试试

楼主:
computer00大侠能否将报告描述符写出来,小弟不盛感谢

computer00大侠能否将报告描述符写出来,小弟不盛感谢

网友B:
喜欢,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A:
很麻烦的,要经过测试才行.你还是自己慢慢看协议,然后再

网友C:
使用HID的工具软件可以解决问题

http://www.usb.org/developers/hidpage/

网友D:
键盘有两个RRPORT描述符

键盘有两个RRPORT描述符,一个是描述键值的,另一个描述控制命令.你看看SETUP阶段的数据就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