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D12总是显示为“Unkown device”

楼主(2007-08-22):
我的D12总是显示为“Unkown device”,不知道为什么,用bus hound捕捉的数据如下,兄弟们救救我吧
29    DI     00 00 01 fe  00                                     .....                  339.1.0
  1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340.1.0
  16.0  DI     01 05 00 00                                         ....                   340.2.0
  16.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341.1.0
  28.1  DI     00 05 fe 00                                         ....                   342.1.0
  29    DI     00 00 05 fe  00                                     .....                  343.1.0
  1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344.1.0
  16.0  DI     00 85 11 00                                         ....                   344.2.0
  16.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45.1.0
  1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346.1.0(3)
  16.0  DI     00 85 01 00                                         ....                   346.2.0
  16.0  CTL    23 01 10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49.1.0
  28.1  DI     00 05 fd 00                                         ....                   350.1.0
29    DI     00 00 07 fe  00                                     .....                  357.1.0
  1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58.1.0
  16.0  DI     00 05 00 00                                         ....                   358.2.0
  16.0  CTL    a3 00 00 00  03 00 04 00                            GET STATUS             359.1.0
  16.0  DI     00 05 00 00                                         ....                   359.2.0
  16.0  CTL    a3 00 00 00  04 00 04 00                            GET STATUS             360.1.0
  16.0  DI     00 05 00 00                                         ....                   360.2.0
  1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361.1.0
  16.0  DI     00 85 00 00                                         ....                   361.2.0
  1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62.1.0
  16.0  DI     00 05 00 00                                         ....                   362.2.0
  16.0  CTL    a3 00 00 00  03 00 04 00                            GET STATUS             363.1.0
  16.0  DI     00 05 00 00                                         ....                   363.2.0
  16.0  CTL    a3 00 00 00  04 00 04 00                            GET STATUS             364.1.0
29    DI     00 00 02 fe  00                                     .....                  400.1.0
  11.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01.1.0(2)
  11.0  DI     01 01 01 00                                         ....                   401.2.0
  11.0  CTL    23 01 10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403.1.0
  11.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04.1.0
  29    DI     00 00 01 ff  00                                     .....                  434.1.0
  11.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35.1.0
  11.0  DI     01 01 00 00                                         ....                   435.2.0
  11.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436.1.0
  28.1  DI     00 00 ff 00                                         ....                   437.1.0
  29    DI     00 00 00 ff  00                                     .....                  438.1.0
  11.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39.1.0
  11.0  DI     03 01 10 00                                         ....                   439.2.0
  11.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440.1.0
  28.1  DI     00 00 ff 00                                         ....                   441.1.0
  29    DI     00 00 00 ff  00                                     .....                  442.1.0
  11.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43.1.0(2)
  11.0  DI     03 01 00 00                                         ....                   443.2.0
  11.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445.1.0
  11.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46.1.0
  11.0  DI     03 01 10 00                                         ....                   446.2.0
  11.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447.1.0
  29    DI     00 00 01 00  00                                     .....                  467.1.0
  11.0  CTL    80 06 00 02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OR         468.1.0
  28.1  DI     00 01 ff 00                                         ....                   469.1.0
  29    DI     00 00 01 ff  00                                     .....                  470.1.0
  11.0  DI     09 02 2e 00  01 01 00 60  f0 09 04 00  00 04 dc a0  .......`........       468.2.0
               b0 00 07 05  81 03 10 00  0a 07 05 01  03 10 00 0a  ................       468.2.16
  11.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471.1.0
  11.0  DI     00 01 00 00                                         ....                   471.2.0

网友A:
怎么没见到获取设备描述符,就获取配置描述符了?

你的还好,至少可以看到数据返回了,我的ISP1362才惨,只能收到一个setup包,然后我将设备描述符返回,似乎主机并没收到...

网友B:
我的是这个鬼样子的

  12.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1.0(2)
  12.0  DI     01 01 01 00               ....                     1.2.0
  12.0  CTL    23 01 10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1.0
  12.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1.0(2)
  12.0  DI     01 01 00 00               ....                     4.2.0
  12.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6.1.0
  12.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7.1.0
  12.0  DI     03 01 10 00               ....                     7.2.0
  12.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8.1.0
  12.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9.1.0(2)
  12.0  DI     03 01 00 00               ....                     9.2.0
  12.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11.1.0
  12.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2.1.0
  12.0  DI     03 01 10 00               ....                    12.2.0
  12.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3.1.0
  12.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4.1.0
  12.0  DI     03 01 00 00               ....                    14.2.0
  12.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15.1.0
  12.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6.1.0
  12.0  DI     03 01 10 00               ....                    16.2.0
  12.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7.1.0
  12.0  CTL    23 01 01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8.1.0
  12.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9.1.0
  12.0  DI     00 01 00 00               ....                    19.2.0

感觉好像固件有问题,这个DI是USB设备返回的数据么?

网友A:
不是,这些是集线器的。

BUS HOUND在 WIN XP下不能看到设置地址以前的数据包。

你这个可能是根本没有返回setup包的ACK,或者没有返回数据. 总之是还没到设置地址阶段.

网友B:
看来网上的东西很多都是金玉其外

想拿来主义是不行的

电脑蛋蛋你说的集线器是指USB-HUB吗?我没用啊,直接插的。
这东西幸好不急着搞,玩玩而已

网友A:
在电脑上,每个主控制器下有个根集线器,通常根集线器有两

你去我的USB 专区看看吧, 里面很多关于USB方面的。

网友B:
蛋蛋现在主攻USB了啊,搞火了一个OS,现在又要推USB了

收藏先

网友A:
呵呵,USB那可是趋势啊,

小组公告
    讨论和学习USB的空间。现在USB技术已经很流行了,就像以前的串口一样。以前的电子工程师不会搞串口通信就落伍了,而现在的电子工程师如果不会搞USB通信,那就落伍了。电子工程师门,还等什么,赶紧加入小组来学习USB吧……大家也要多跟同事们推荐推荐,将我们的小组壮大起来~~~

http://group.**/93/

网友C:
00 我的也是3楼这样子的,为什么呢

但是我的已经提示发现新硬件,要求安装设备了,用usb view可以看到我发送的所有的描叙符了,但是bus hound就是不好使,全是a3开头的请求.害我全部用串口调的,最后出现要求安装驱动才知道差不多了。

网友A:
估计是你的设备没选择对吧? 把对应的那个集线器下的都勾上

我的可以看到啊: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Delta
------  -----  --------------------------------------------------  ----------------  ------------------  -----
  14.1  DI     02                                                  .                        1.1.0        3.4sc
  14.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2.1.0(2)      17us
  14.0  DI     01 01 01 00                                         ....                     2.2.0         27us
  14.0  CTL    23 01 10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4.1.0        110us
  14.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5.1.0(2)      56us
  14.0  DI     01 01 00 00                                         ....                     5.2.0         14us
  14.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7.1.0        109ms
  14.1  DI     02                                                  .                        8.1.0         90ms
  14.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9.1.0         23us
  14.0  DI     03 01 10 00                                         ....                     9.2.0         22us
  14.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0.1.0          8us
  14.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1.1.0         19ms
  14.0  DI     03 01 00 00                                         ....                    11.2.0         34us
/////////////第一次获取设备描述符请求//////////////////////
  14.0  CTL    80 06 00 01  00 00 40 00                            GET DESCRIPTOR          12.1.0        239us
/////////////第一次返回设备描述符//////////////////////////
/////////////由于该端点缓冲只有16字节,因此只读到16字节///////////
  14.0  DI     12 01 10 01  00 00 00 10  65 10 36 21  01 00 00 00  ........e.6!....        12.2.0         67ms
  14.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3.1.0         49us
  14.0  DI     03 01 00 00                                         ....                    13.2.0         27us
  14.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14.1.0         24us
  14.1  DI     02                                                  .                       15.1.0        112ms
  14.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6.1.0         21us
  14.0  DI     03 01 10 00                                         ....                    16.2.0         25us
  14.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7.1.0          8us
////////////////设置地址,地址为2/////////////////////////////////
  14.0  CTL    00 05 02 00  00 00 00 00                            SET ADDRESS             18.1.0         19ms
///////////第二次获取设备描述符请求//////////////////////////////
  14.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19.1.0         40ms
////////////第二次返回了全部的18字节设备描述符//////////////////
  14.0  DI     12 01 10 01  00 00 00 10  65 10 36 21  01 00 00 00  ........e.6!....        19.2.0         75ms
               02 01                                               ..                      19.2.16
////////////获取9字节的配置描述符/////////////////////////////
  14.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20.1.0         44us
////////////返回9字节的配置描述符/////////////////////////////
////////////可以看到配置描述符集合长度为0x20(即32)字节//////
  14.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80  dd                        .. ......               20.2.0         50ms
  14.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21.1.0        214ms
  14.0  DI     00 01 00 00                                         ....                    21.2.0         34us
//////////再一次获取设备描述符//////////////////////////////
  17.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22.1.0        3.8ms
/////////返回设备描述符////////////////////////////////
  17.0  DI     12 01 10 01  00 00 00 10  65 10 36 21  01 00 00 00  ........e.6!....        22.2.0         67ms
               02 01                                               ..                      22.2.16
//////////获取配置描述符///////////////////////
  17.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23.1.0         28us
///////////返回配置描述符///////////////////////
  17.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80  dd                        .. ......               23.2.0         50ms
/////////获取0x20字节的配置描述符集合,包括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等/////////
  17.0  CTL    80 06 00 02  00 00 20 00                            GET DESCRIPTOR          24.1.0         30us
/////////返回了0x20字节的配置描述符集合/////////////
  17.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80  dd 09 04 00  00 02 08 06  .. .............        24.2.0         83ms
               50 00 07 05  82 02 40 00  00 07 05 02  02 40 00 00  P.....@......@..        24.2.16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的语言ID///////////////
  17.0  CTL    80 06 00 03  00 00 02 00                            GET DESCRIPTOR          25.1.0         29us
///////设备返回语言ID,第一字节表示语言ID的长度///////////////
  17.0  DI     04 03                                               ..                      25.2.0         45ms
////////根据长度获取4字节的字符串描述符的语言ID///////////////
  17.0  CTL    80 06 00 03  00 00 04 00                            GET DESCRIPTOR          26.1.0         17ms
////////设备返回完整的语言ID////////////////
  17.0  DI     04 03 09 04                                         ....                    26.2.0         53ms
/////////获取索引为2的字符串描述符///////////
  17.0  CTL    80 06 02 03  09 04 02 00                            GET DESCRIPTOR          27.1.0         27us
//////////设备返回字符串描述符,第一字节为该字符串描述符的长度//////////
  17.0  DI     12 03                                               ..                      27.2.0         46ms
/////////根据长度获取索引为2的字符串描述符///////////
  17.0  CTL    80 06 02 03  09 04 12 00                            GET DESCRIPTOR          28.1.0         23us
/////////设备返回完整的0x12字节字符串描述符/////////
  17.0  DI     12 03 32 00  30 00 37 00  31 00 30 00  39 00 38 00  ..2.0.7.1.0.9.8.        28.2.0         70ms
               32 00                                               2.                      28.2.16
////////////////设置配置///////////////////////////////
  17.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29.1.0         28us
////////////////设置接口////////////////////////////////
  17.0  CTL    01 0b 00 00  00 00 00 00                            SET INTERFACE           30.1.0         22ms
//////////////获取最大逻辑单元/////////////////////////
  17.0  CTL    a1 fe 00 00  00 00 01 00                            GET MAX LUN             31.1.0        158us
  17.0  DI     00                                                  .                       31.2.0         53ms
///////////////USB大容量存储设备的命令块封包(CBW)////////
  17.2  DO     55 53 42 43  c8 58 25 81  24 00 00 00  80 00 06 12  USBC.X%.$.......        32.1.0        3.0ms
               00 00 00 2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