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2.0跟PC通信,数字信号能用什么芯片做隔离?

楼主(2007-08-24):
高速能上480Mbps,上百Mbps的光耦隔离没找到,可能没有吧。。。
那请问如何做这个隔离呢?谢谢~

网友A:
用光耦,可能没门 而且信号还是双向的

隔离不一定非得在USB接口上做,可以做在速度不高的 输入/输出端

楼主:
:)

哦,好的,呵呵,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