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转VGA的方案!

楼主(2007-08-25):
最近一个厂家来我们公司做演示的时候带了一根USB转VGA的转接线,在网上搜了好一阵都找不到该方案的资料。
大家见过这种线吧?有方案么?或者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A:
有这好东东?

    USB占宽给它占掉不少吧!不知其分辨率和刷新率能达到多少哟?

网友B:
这个。。

惭愧
我都没听说过

网友C:
fpga可以实现

网友D:
请教:这种转接线如何使用,是否可以将所有屏幕上的东西

转接线中有没有数据压缩解压缩的功能?否则USB的带宽确实占了不少。

VGA的分辨率为640x480像素点,每秒50Hz的扫描频率就需15.36M像素点/s,按每个像素点16bit计算,需要约31MB/s的数据率。

网友E:
可以基于缓存,降低刷新率啊

网友F:
帮忙

哪位仁兄有这方面的资料
可否共享一下
兄弟感激不尽

网友G:
去我的USB小组里面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相关资料了

 相关链接:http://group.**/93/191.aspx

网友H:
现在还玩这个东西啊

谁要USB显卡方案?

楼主:
也是兴趣使然啊!

那天无意中供应商带过来一个,我只是粗略看了一下,分辨率至少应该在800×600以上(没仔细看),否则屏幕上投影出来的效果会很差的。
我在网上查到日本有一家厂商做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