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12程序

楼主(2007-09-04):
zlg书上的

比如get status
过程是
主机发setup包,d12产生ep0 out中断 mcu读8字节
主机发in包   d12产生ep0 in中断 mcu发送数据给主机
主机再应答

Ep0 out中断:读取8字节并分析出setup包类型
Ep0 in中断:发送一串数据给主机

看zlg书中是ep0 out分析出setup包后
进入请求处理函数有写端点语句发送数据
而且是用局部数组
如果在请求处理中已经发送了数据
那么在ep0 in中断中mcu还发什么数据给主机呢?
我觉得应该在请求处理中只把数据填充到数组中
等待发生enp in中断时写给主机吧
这个数据(设备状态)到底是请求处理中还是ep0中发送?

网友A:
给你一组我项目中的信息包,你自己分析一下

Bus Hound 5.00 capture. Complements of www.perisoft.net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18) USB Root Hub
            (20) LYST-1 Adapter for win 2k_xp, Written by situ changqing On 2004-02
  Phase  - Phase Type
            CTL   USB control transfer
            DI    Data in
            DO    Data out
            LEN   Data length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lta  - Elapsed time from the previous phase to the current phase
  Date   - Date the phase occurred in year/month/day form
  Time   - Time the phase occurred in hour:minute:second.millisec form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Delta  Date        Time
------  -----  --------------------------------------------------  ----------------  ------------------  -----  ----------  ------------
  20.0  CTL    40 0c 00 00  71 04 06 00                            VENDOR                   1.1.0         31sc  2005-06-10  07:04:57.520
  20.0  LEN    06 00 00 00                                         6                        1.2.0        3.3ms  2005-06-10  07:04:57.523
  20.0  DO     00 00 00 0a  00 80                                  ......                   1.3.0          3us  2005-06-10  07:04:57.523
  20.2  LEN    0a 00 00 00                                         10                       2.1.0        1.9ms  2005-06-10  07:04:57.525
  20.2  DO     ff 42 bd 08  01 f5 00 b2  48 00                     .B......H.               2.2.0          3us  2005-06-10  07:04:57.525
  20.1  LEN    10 00 00 00                                         16                       3.1.0        5.0sc  2005-06-10  07:05:02.611
  20.1  DI     00 00 02 05  00 00 02 05  00 00 02 05  00 00 02 05  ................         3.2.0          8us  2005-06-10  07:05:02.611
  20.0  CTL    40 0c 00 00  71 04 06 00                            VENDOR                   4.1.0         40us  2005-06-10  07:05:02.611
  20.0  LEN    06 00 00 00                                         6                        4.2.0        3.9ms  2005-06-10  07:05:02.615
  20.0  DO     00 00 00 40  00 81                                  ...@..                   4.3.0          2us  2005-06-10  07:05:02.615
  20.2  LEN    40 00 00 00                                         64                       5.1.0        1.9ms  2005-06-10  07:05:02.617
  20.2  DI     ff 42 bd 08  01 f5 00 b2  48 00 00 00  00 00 02 05  .B......H.......         5.2.0          2us  2005-06-10  07:05:02.617
               76 7e 7e 87  84 7c 81 7c  7f 83 80 7c  7b 82 7d 7b  v...............         5.2.16
  20.0  CTL    40 0c 00 00  71 04 06 00                            VENDOR                   6.1.0         13us  2005-06-10  07:05:02.617
  20.0  LEN    06 00 00 00                                         6                        6.2.0        3.9ms  2005-06-10  07:05:02.621
  20.0  DO     00 00 00 40  00 81                                  ...@..                   6.3.0          2us  2005-06-10  07:05:02.621
  20.2  LEN    40 00 00 00                                         64                       7.1.0        1.9ms  2005-06-10  07:05:02.623
  20.2  DI     7f 82 7c 7f  7a 83 7e 81  7e 7c 82 7d  82 7f 7e 82  ....z...........         7.2.0          2us  2005-06-10  07:05:02.623
               7a 81 7c 84  81 83 80 7a  83 7b 80 7f  7f 7e 84 88  z......z........         7.2.16
  20.0  CTL    40 0c 00 00  71 04 06 00                            VENDOR                   8.1.0         11us  2005-06-10  07:05:02.623
  20.0  LEN    06 00 00 00                                         6                        8.2.0        3.9ms  2005-06-10  07:05:02.627
  20.0  DO     00 00 00 40  00 81                                  ...@..                   8.3.0          2us  2005-06-10  07:05:02.627
  20.2  LEN    40 00 00 00                                         64                       9.1.0        1.9ms  2005-06-10  07:05:02.629
  20.2  DI     7b 7d 7d 7e  7b 82 7f 7f  7e 7d 7f 80  7c 7a 7d 7c  .............z..         9.2.0          2us  2005-06-10  07:05:02.629
               81 7e 7f 7c  79 80 79 82  80 7e 82 81  83 7f 7d 7e  ....y.y.........         9.2.16
  20.0  CTL    40 0c 00 00  71 04 06 00                            VENDOR                  10.1.0         11us  2005-06-10  07:05:02.629
  20.0  LEN    06 00 00 00                                         6                       10.2.0        3.9ms  2005-06-10  07:05:02.633
  20.0  DO     00 00 00 40  00 81                                  ...@..                  10.3.0          4us  2005-06-10  07:05:02.633
  20.2  LEN    40 00 00 00                                         64                      11.1.0        4.9ms  2005-06-10  07:05:02.638
  20.2  DI     83 80 86 80  81 7f 7f 82  7e 7d 7f 7e  81 7f 82 7e  ................        11.2.0          5us  2005-06-10  07:05:02.638
               7e 7a 87 77  6e 8e 75 7c  8d 8a 8b 78  7e 6e 7c 7e  .z.wn.u....x.n..        11.2.16
  20.0  CTL    40 0c 00 00  71 04 06 00                            VENDOR                  12.1.0         20us  2005-06-10  07:05:02.638
  20.0  LEN    06 00 00 00                                         6                       12.2.0        3.9ms  2005-06-10  07:05:02.642
  20.0  DO     00 00 00 40  00 81                                  ...@..                  12.3.0          3us  2005-06-10  07:05:02.642
  20.2  LEN    40 00 00 00                                         64                      13.1.0        1.9ms  2005-06-10  07:05:02.644
  20.2  DI     7f 84 81 73  83 7b 79 90  6a 70 69 8c  5b 5f 71 72  ...s..y.jpi._qr        13.2.0          3us  2005-06-10  07:05:02.644
               95 6b 8a 5c  6e ac 60 78  a2 99 5f 8d  94 72 7c 6e  .k.
.`x.._..r.n        13.2.16
  20.0  CTL    40 0c 00 00  71 04 06 00                            VENDOR                  14.1.0         15us  2005-06-10  07:05:02.644
  20.0  LEN    06 00 00 00                                         6                       14.2.0        3.9ms  2005-06-10  07:05:02.648
  20.0  DO     00 00 00 40  00 81                                  ...@..                  14.3.0          3us  2005-06-10  07:05:02.648
  20.2  LEN    40 00 00 00                                         64                      15.1.0        1.9ms  2005-06-10  07:05:02.650
  20.2  DI     6c 7f 9a 7f  78 79 86 7c  82 72 79 86  83 86 7f 76  l...xy...ry....v        15.2.0          3us  2005-06-10  07:05:02.650
               88 80 83 72  7f 84 7d 89  96 79 90 80  75 74 75 91  ...r.....y..utu.        15.2.16
  20.0  CTL    40 0c 00 00  71 04 06 00                            VENDOR                  16.1.0         10us  2005-06-10  07:05:02.650
  20.0  LEN    06 00 00 00                                         6                       16.2.0        3.9ms  2005-06-10  07:05:02.654
  20.0  DO     00 00 00 40  00 81                                  ...@..                  16.3.0          2us  2005-06-10  07:05:02.654
  20.2  LEN    40 00 00 00                                         64                      17.1.0        1.9ms  2005-06-10  07:05:02.656
  20.2  DI     82 7d 8d 83  76 79 78 79  82 79 6b 79  80 84 7d 80  ....vyxy.yky....        17.2.0          3us  2005-06-10  07:05:02.656
               7d 7b 7a 71  7c 83 88 84  7f 83 79 79  8a 83 8f 92  ..zq......yy....        17.2.16
  20.0  CTL    40 0c 00 00  71 04 06 00                            VENDOR                  18.1.0         13us  2005-06-10  07:05:02.656
  20.0  LEN    06 00 00 00                                         6                       18.2.0        3.9ms  2005-06-10  07:05:02.660
  20.0  DO     00 00 00 40  00 81                                  ...@..                  18.3.0          2us  2005-06-10  07:05:02.660
  20.2  LEN    40 00 00 00                                         64                      19.1.0        1.9ms  2005-06-10  07:05:02.662
  20.2  DI     86 72 7e 75  81 86 77 84  82 79 7e 76  7e 86 80 87  .r.u..w..y.v....        19.2.0          1us  2005-06-10  07:05:02.662
               81 80 7c 85  85 7a 7d 8a  7d 76 80 88  86 79 72 88  .....z...v...yr.        19.2.16
  20.0  CTL    40 0c 00 00  71 04 06 00                            VENDOR                  20.1.0         11us  2005-06-10  07:05:02.662
  20.0  LEN    06 00 00 00                                         6                       20.2.0        3.9ms  2005-06-10  07:05:02.666
  20.0  DO     00 00 00 40  00 81                                  ...@..                  20.3.0          2us  2005-06-10  07:05:02.666
  20.2  LEN    40 00 00 00                                         64                      21.1.0        1.9ms  2005-06-10  07:05:02.668
  20.2  DI     7e 86 8a 7e  7f 04 02 06  02 08 02 0a  02 0c 02 0e  ................        21.2.0          3us  2005-06-10  07:05:02.668
               02 10 02 12  02 14 02 16  02 18 02 1a  02 1c 02 1e  ................        21.2.16
  20.0  CTL    c0 0c 00 00  72 04 01 00                            VENDOR                  22.1.0         25ms  2005-06-10  07:05:02.693
  20.0  LEN    01 00 00 00                                         1                       22.2.0        3.5ms  2005-06-10  07:05:02.697
  20.0  DI     30                                                  0                       22.3.0          3us  2005-06-10  07:05:02.697